华硕K550D A8 AMD显卡

楼主(2016-04-13):
关机放半个小时左右再按开机键就不亮了电源指示灯亮,反复开一般第三次就亮,而且在没进入桌面的时候屏幕上还有不规则的亮道道闪过一两次,百度上搜了一下好像这款机子有这个通病,最后说一下这是本人昨天收的500大洋想搞好了卖个好价钱,求大神指点一下咋回事,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楼主这个价收有点亏 我也有一个 一直仍着呢

网友:
  不亏吧,那要看谁买,同行肯定要不上价格

网友A:
显卡好像是通病 店里老大收了一台 论坛上看见好几次了  独显是通病

网友B:
我的开机正常独显显卡装不上啊

网友C:
既然知道有通病 直接搞了在说哈。。通病就是显卡。不过楼主最好还是细心的查下条件在动手搞。

网友D:
你这个有点不值得了

网友E:
外接是什么个情况?都收了,慢慢搞嘛,急什么,总是要出钱的。

网友:
550也不亏吧!屏内存之类的东西

网友:
是不是BIOS的事儿啊。。刷一个BIOS看一下

网友:
还是独显问题吧

网友:
这显卡不容易坏吧

网友:
个人感觉 有说通病的先干通病  然后,按几次能进系统,就测一下进系统后的各方面条件,然后不能触发或者触发后不亮的时候再测亮机时候测的那些地方, 就大概知道那个方向了?  以上,个人观点。 本人新手请勿吐槽。 哈哈

网友:
自己用的,建议把显卡取下重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好像是通病 店里老大收了一台 论坛上看见好几次了  独显是通病

谢谢了,我就想确定一下是显卡的毛病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开机正常独显显卡装不上啊

我开机了也是装不上显卡,应该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知道有通病 直接搞了在说哈。。通病就是显卡。不过楼主最好还是细心的查下条件在动手搞。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有点不值得了

这面还算亏不了,价格要比内地高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外接是什么个情况?都收了,慢慢搞嘛,急什么,总是要出钱的。

外接也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外接是什么个情况?都收了,慢慢搞嘛,急什么,总是要出钱的。

外接也不亮,应该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