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5V4A不加电

楼主(2016-04-13):
此本偶尔能加电,加电时能亮机马上掉电,待机正常,开关有1V电压连接EC,裸板也是偶尔加电,马上掉电,不知道是不是EC的问题,刷过BIOS也一样

网友:
掉电还能开  就是信号不稳定 得你找找。。 掉电不能开。就是有短路

网友:
开关 1V的电压  这个就不对拉。。还查其他的干嘛。。重点开关电压。。

网友:
这个本子换过EC,记不住之前是什么问题了。。这个本子的型号记得很清楚。。你换一个EC试一下

网友:
开关一伏肯定不正常

网友:
查一下ec供电,开管处

网友:
51125发热啊,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