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小常识]Win 系统中DLL文件丢失、出错怎么办?

楼主(2016-04-13):
[系统小常识]Win 系统中DLL文件丢失、出错怎么办?

  有时候装一些新软件,或者软件运行一段时间后,系统报:DLL文件丢失。这时检查相关目录,可能确实DLL文件不存在了;有的时候明明DLL文件存在,也报错。这是什么原因?dll文件出错到底如何解决?
  DLL文件出错的主要原因:用户误操作运行了一些“优化”、“减肥”、或错误操作杀毒软件,将正常的DLL文件被替换成错误版本或被删除。将造成应用程序无法运行、并报DLL文件丢失或错误。
  遇到这些DLL文件错误时,新手常常无法处理,其实你按下面的步骤就可解决问题。

  1、win系统提醒dll出现错误的时候,可将错误的dll文件名记录下来,到网上搜索这个dll文件,比如http://www.zhaodll.com/,然后下载。
  2、安装dll文件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和系统版本一样的,比如64位或32位系统的。
  3、如果应用程序是基于VC运行库的,dll文件的数量非常多,所以如果遇到提示大量的dll文件出错,就要重新安装大量dll文件,这时候重新安装VC运行库可能更快解决问题。
  4、如果是对于单独的dll文件来说,在覆盖好文件之后,在命令提示符中使用reg命令实现对于dll的注册,在在命令提示符光标处输入“/?”参数来获得帮助,这样你就能在系统里成功注册好并且正确运行dll文件了。
了解注册DLL文件的命令参数

网友A:
系统问题有时候确实麻烦

网友B:
DLL 经常会出错的 ,兼容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DLL 经常会出错的 ,兼容性问题

一般是被别的软件,替换了版本。或者误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问题有时候确实麻烦

软件问题的解决,不一定比换芯片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