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换完屏就成这个样子了。。。

楼主(2016-04-13):
刚一个爱疯5.。。换完屏就成这个样子了,楼主小白一枚,哪位大神帮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在线坐等

网友A:
拆开 重新装一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 重新装一遍就好了!

已经重装了两次了,故障依旧。。换回去也这样

网友:
据说指南针坏了就会出字母

网友:
坐等结果,楼主把原屏换回去呢?

网友B:
楼主在换屏之前开过机吗,能正常进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换屏之前开过机吗,能正常进去吗?

换屏之前一切正常。。。这个是朋友正在用着的

网友:
试试听筒排线

网友:
指南针摄像头 陀螺仪

网友:
指南针容易人为弄碎,直接拆掉不要了

网友:
换个新的屏幕还这样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重刷系统?

网友:
换前摄像头排线就可以了,我以前遇到过几次,换了马上好。。。

网友:
我只是默默的秒了一眼。

网友C:
找了个老师看了一下,是听筒排线的问题。。谢谢诸位,老师说外围设备故障都有可能引起这问题,特别是听筒摄像头指南针

网友:
楼主把原屏换回去呢?

网友:
重新暗转过一次就好了!!!!

网友:
换前相头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了个老师看了一下,是听筒排线的问题。。谢谢诸位,老师说外围设备故障都有可能引起这问题,特别是听筒摄 ...

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换了前摄像头排线完美解决

网友:
一般都是 拆了重装就好了

网友D:
听筒排线包含前摄像电路,所以会造成英文报错,指南针也会再次类似故障!!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听筒排线包含前摄像电路,所以会造成英文报错,指南针也会再次类似故障!!

经验很好。

网友:
楼主 搞好了 说一下啊

网友:
是传说中的 陀螺仪指南针故障码

网友:
出现这个文字应该是硬盘咯 nand咯

网友:
itunes 恢复模式看看

网友:
不装前摄像头应该不会报错的,先这样试一试

网友:
指南针芯片坏喜欢报错英文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