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深度win8pe 恢复电脑引导文件

楼主(2016-04-13):
用u深度win8pe 恢复电脑引导文件

  经常看到一些朋友讨论电脑引导文件丢失或被破坏,而造成系统无法启动的问题,很多朋友用了各种方法,仍然解决的不太满意,下面用u深度u盘启动盘来解决这个问题。
  1、将制作好的u深度u盘启动盘插入电脑,开机按快捷键进入主菜单界面,选择“【02】U深度WIN8 PE标准版(新机器)”。

  2、进入pe系统后,依次点击“windows-硬盘分区--bootice(分区、引导、BCD编辑、G4D编辑)”。

  3、在BOOTICE工具窗口中,点击“物理磁盘”,接着在下拉列表中选择目标磁盘。

  4、紧接着点击“分区管理”按钮。

  5、在分区管理窗口中选择C盘,然后点击“恢复分区表”按钮。

  6、进入到引导分区备份文件存储路径下,将其添加进来。

  7、在随后弹出的询问框中点击“是”确定从上述文件恢复当前磁盘的分区表。还原成功后同样会弹出相应提示。

  可以看到类似u深度u盘启动盘这样的工具盘,有强大分区、重写硬盘引导扇区的能力,我们这遇到这类问题时,要多多利用这些工具,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A:
这个的话 应该所有的PE启动盘都可以吧  没必要非要U深度的 PE 启动盘吧..

网友B:
简单的话就是用那个软件就可以 在任何一个PE下都可以操作的

网友:
你这是在修复引导程序,还是在做系统还原呢?

网友:
你这是在修复引导程序,还是在恢复系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的话 应该所有的PE启动盘都可以吧  没必要非要U深度的 PE 启动盘吧..

当然。只有有这些工具软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在修复引导程序,还是在恢复系统呢?

重做了分区信息。你想这样能恢复操作系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话就是用那个软件就可以 在任何一个PE下都可以操作的

是的。关键是:你要根据实际需求 分区。
比如:是否 UEFI ,是否 UGID ,是否 老的BIOS。。。是装WIN7 还是 8/10 ,是否64位。。。要根据你的实际来分区。

网友E:
大把的流氓软件等着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做了分区信息。你想这样能恢复操作系统吗?!

明白 ,是做系统,而不是恢复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把的流氓软件等着你

可以用微软的原版光盘安装。
可以把BCD编辑器、分区工具等提取出来,自己做个WINPE,也不是啥难事。估计稍微懂点的爱好者都是自己做的工具箱。

这里是讲如何解决问题。至于用啥工具,你自己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