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手机芯片如何才能焊接好

楼主(2016-04-13):
手机芯片,尺寸很小,说不清楚什么封装方式,请教这种手机芯片如何才能焊接好。

网友:
非广告,只是该图更清晰

网友A:
风枪吹加上去了,很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风枪吹加上去了,很简单

是否需要先上个锡,加个助焊膏什么的////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需要先上个锡,加个助焊膏什么的////

家焊锡在芯片, 先风枪吹一下 固定好在PCB上,加点 焊膏 再继续吹一下 ,就可以,,,,

网友:
这样风险是不是很大     各位还有什么高招????

网友:
上个锡.在用风枪吹 我就这么干

网友C:
先给芯片上锡,再给板子上锡,再用风枪吹,最后用尖一点的烙铁托一遍锡,效果和工厂的效果差不多

网友:
对位要准,,风枪吹上,如果要保险些,可以再用烙铁来一遍。。

网友D:
我看视频上是在板子上上锡,对着加热,差不多锡化了把芯片按上去再吹一会儿

网友:
谢谢各位好经验……

网友:
这个不就是笔记本上的充电芯片吗?先涂焊膏,上锡让焊盘饱满。在用风枪吹上去。在用烙铁补焊一下。

网友:
我一般是先上一层锡,对位,上烙铁四面拖锡,再用风枪加热融化底部焊锡,一般这样就行了。如果嫌四面引脚不好看再上一遍烙铁,效果完美,清洗一下跟没换过没什么区别

网友E:
QFN,芯片脚要加焊膏托一边,保证每个脚位光滑,版上焊盘中间位置可加少许焊锡(理论不允许),边上一圈,加焊膏加锡,保证焊盘圆润,风枪400,5档先吹焊盘,有融化迹象,对准位置放上芯片,轻点芯片中间位置,会有自动归位的表象,风枪抬高,按下芯片。再用烙铁把外圈托一遍锡,检查脚位是否圆润,有无空焊

网友F:
这不是QFN么?焊盘上锡,中间少上点,然后芯片位置方正,开吹,吹化后要在熔融状态下用镊子推动几下,这样接触才好,冷却后加焊油,用尖头烙铁带锡在四周拖焊,使四周引脚饱满即可,这个芯片的焊接要练的,刚开始很容易搞坏,焊盘也容易搞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QFN,芯片脚要加焊膏托一边,保证每个脚位光滑,版上焊盘中间位置可加少许焊锡(理论不允许),边上一圈,加 ...

有一部分不会归位的,中间不上锡也不会归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给芯片上锡,再给板子上锡,再用风枪吹,最后用尖一点的烙铁托一遍锡,效果和工厂的效果差不多

正解
工艺流程解答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QFN,芯片脚要加焊膏托一边,保证每个脚位光滑,版上焊盘中间位置可加少许焊锡(理论不允许),边上一圈,加 ...

专业。
讲的特别详细。

网友:
先给芯片上锡 再用焊台

网友:
我都是吧锡加圆满光滑上油一次性吹到位

网友:
用风枪一下就搞好了!!

网友:
再次请教:按照各位高手方法,试了下,感觉对位有点难,看不清楚焊盘,另外,芯片明明摆好的,风枪一吹就错位,风速、温度要多少合适?

网友:
芯片上锡,然后用风枪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不是QFN么?焊盘上锡,中间少上点,然后芯片位置方正,开吹,吹化后要在熔融状态下用镊子推动几下,这样 ...

正解!
一看就是师傅!
必要时,可以先把芯片引脚上一遍锡。

网友:
我还重来没焊过这种,风枪不行,开到最大才勉强把芯片吹下来

网友:
风枪换上大风嘴,上点焊油再把芯片放上去吹即可

网友:
QFN终极焊接法,没有焊不好的芯片。
1、买点磨砂纸,沙要细腻的。
2、对着焊盘打磨,磨掉薄薄的一层。
3、洛铁上锡。
4、轻松吹上去。

网友:
芯片焊接前,先加点焊油上点锡,然后对位焊盘放好,风枪吹熔,镊子轻压,完了。最后加焊点,烙铁四周拖一下,放大镜看一下,脚位饱满,不连锡就可以了。说的简单,还得练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一部分不会归位的,中间不上锡也不会归位的

你的意思是  (有一部分不会归位的,中间上锡也不会归位的) 吧,遇到这种情况中间可以多加一点锡,可以看到有突起为好,然后吹焊盘,上芯片。这种情况芯片一定要轻点归位,然后风枪抬起,不能直接拿走,保持芯片有温度,用力按下芯片中间位置。多余的锡会从边上溢出,拿烙铁托一遍锡就好了。注意加焊膏

网友:
这个很简单,在迅维报个名,分分钟搞定

网友:
QFN比EC好焊具体方法:1芯片上抹点焊膏2风枪温度390度风速2-4,把芯片吹下来。3,处理焊盘,中间部位上点锡,有利于焊接时自动归位,4如果买的是新芯片建议芯片上加一边锡,5把芯片放正,对准一脚,等锡珠融化后用镊子轻微来回的动芯片就会归位了。如果还不明白请参考这里
www.sanpeng0537.com

网友:
我都是快速的给芯片上先上锡,

网友:
这个貌似维修大军都会!

网友:
全部飞线,妥妥的。。。满满的都是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视频上是在板子上上锡,对着加热,差不多锡化了把芯片按上去再吹一会儿

我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
这种是QFN,芯片上 上好锡,然后主板上好,风枪280度左右吹上,各引脚检查,有虚的补下,没有的就OK

网友:
今晚要试试才行

网友:
这种芯片还算好弄吧,芯片和焊盘都上低温锡,然后风枪吹

网友:
这个参考QF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