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R-5521 开机无显

楼主(2016-04-13):
电压都是有的,就是不显示,0.8的电流不跳动。  这机子是不是bios坏的多啊?

网友:
是的   我的也是这个情况 下载个biso  试试

网友:
能不能说清楚点是集成还是独立。。这个电流不好说啊

网友:
先刷bios试试吧

网友:
是有很多BIOS坏的,但不一定都是BIOS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先刷过BIOS看看,不行在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