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独立维修华硕A53S版号K53SD REV:5.1进水,求鼓励加分

楼主(2016-04-13):
维修前:前天接到一台华硕A53S进水的本本,接可调电源自动上电到0.4然后自动关机。

维修过程:拆机到C壳EC附近完全被腐蚀《由于当时没想到要发帖,所以忘记拍照,体谅》BIOS芯片附近轻微腐蚀,拆下主板还好背面没有腐蚀痕迹,二话不说先把腐蚀处理干净,烤板由于没有备货的 8572E 这个EC就先用原机的试试去掉EC引脚上的腐蚀 补上焊点又把EC焊上去换掉EC下方的472排阻跟几个阻值无穷大的电阻之后通电故障依旧,于是拿放大镜观察EC周围发现472排阻旁边焊点有断线,上洛铁补好之后测试涛声依旧,心想应该是EC坏了吧,上论坛查代换列子也没人代换,自己就去拿8502代换了下无果,没办法问了下师傅,师傅喊发芯片,就发了EC回来
第二天到货之后焊上新的EC通电,不自动触发了,电流咔咔上到1.4掉到1.1就不动了心想是不是亮了接屏在测试不亮机,咋回事呢,拿表笔测电压,内存1.5V 显卡1.1测到CPU电感时一看没电压,反复测试还是没有电压,问师傅这机器电流跑这么高了怎么没U电压,师傅说这机器要。1.7 1.8的样子才亮机,一看CPU电源芯片是95831,就在CPU旁边,记得上次论坛有这个芯片的定义图
测7脚VR-ON有3.3 VDD5V VIN19V BOOT 5V 4.5.6脚阻值也正常,24脚阻值600多也是对的,邪门了,断开24脚下面的电阻测CPU电压 0.9V出来了,于是换掉95831检查焊好之后测试还是不出U电压,纳闷了冷静了一会决定刷个程序 因为以前听师傅说有的机器换了EC程序要刷, 到坛子下了个5分的BIN 版号根我的都一样刷了上去通电丫丫不触发了,5分又掉坑里了,再找了一个哥们原机备份的程序刷上去通电电流上到1.6掉到1.5在上到1.6应该亮了吧接屏,亮机。
结论:是EC,472排阻坏 焊点断线,程序不支持《键盘也坏了》

总结,维修要细心仔细灵活,新人独立维修,求加分鼓励,加分的出门被钱砸!

=。=! + 1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网友:
迅维网chinafix.com_K53SD

H55

网友A:
很细心很好的帖子

网友:
维修不容易,给予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细心很好的帖子

多谢加分!!!!!!!!!!

网友B:
支持一下, 小面积进水,有点位图还是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一下, 小面积进水,有点位图还是好修的

思路还是不是很明确,多谢加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绝对亮机BIOS!  由于发帖仓促所以没有保留证据照片等, 但绝对是真实维修列子,加分吧大神们

不出CPU 电压,刷EC BIOS 就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出CPU 电压,刷EC BIOS 就来了????

是的,换了95831CPU一样没电压95831的条件也满足  刷了程序过后就出电压亮机

网友:
思路很清晰,看来我还需要努力啊。

网友:
我也有点不明白,这机子之前的1+A的电流都是用在了哪些负载上?

网友:
接到明确进水机器建议不要上电。最好拆开先看看。往往本来没什么事的机器。清理一下补补焊就好了。个人经验。

网友:
那你师傅不是更牛,徒弟都这么历害了,加分

网友:
那块的焊点断了?

网友:
很好的帖子,。思路清晰

网友:
太好了 我也是换了EC 没有CPU通电 看来我也要刷个程序

网友:
学习了  像这种跑电路的还要多学习  有些有图还好搞点  没图的才是老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