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913-3 不亮维修非通病

楼主(2016-04-13):
客户拿来不亮。换了电池后 正常开机。客户拿回去后用了几个小时后机器在次不亮。以为是北桥问题。换之。还是不亮。电池电压也有3.0V . 刷了BIOS 一样的问题 。最后是U16坏了。1.05v只有0.76V 。只有。换了后机器正常 。/所以遇到这种机器别光想到 电池。桥和BIOS 其它电路也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楼主最好吧U16也拍出来。。在说的在详细点就更好了

网友:
现在修东西都懒了!哎!不想仔细的去检查

网友:
嗯,还得是细心啊。。。要不本来可以修好的干桥 全干死了

网友:
这样修 不错 细心才能好

网友:
因为时间紧,有时只要看亮了一次就装机了,装好后也有许多要拆开重新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