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7950 3G 白金版with boost bios

楼主(2016-04-13):
蓝宝石7950 3G 白金版with boost 显存是尔必达的

http://www.techpowerup.com/vgabios/这个网站下的bios刷上能用,但是关不上机,系统黑屏后主板不断电。谁有这卡的备份

网友A:
老哥网上看了号称蓝宝石HD7950 3G GDDR5 白金版with Boost的资料有这么3份你参考一下吧不知道是不是批次不一样bios代号有所奇葩
第一份如下:

015.040.000.001.000000
http://bbs.xmfish.com/read-htm-tid-9761941.htm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106.m5221.1000384.108.XY1hRs&id=520333287668&scm=1029.newlist-0.1.0&ppath=&sku=&ug=#detail
更具这个找到两个同号的但是GPU-Z官网又没有区分只有上传时间有点区别郁闷
第二份如下图:

015.040.000.000.000000
http://itbbs.pconline.com.cn/es/topic_24085142-52096979.html
也号称蓝宝石7950 3G 白金版with boost 可惜直接找不到- -

还有一个待选的不知道老兄是不是刷了你说这网上的

015.029.000.002.000000
标到是标注HD 7950 with Boost但是这个比较笼统啊毕竟蓝宝石7950带with Boost后缀的也不少- -
下面是GPU-Z蓝宝石7950传送门
http://www.techpowerup.com/vgabios/?architecture=&manufacturer=Sapphire&model=HD+7950&interface=&memType=&memSize=3072
bios我就不传了因为这个并不能确定准确性同求真相!祝老兄成功

网友B:
刚修好一块长的差不多的!也是蓝宝石的HD7950  不知对你有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修好一块长的差不多的!也是蓝宝石的HD7950  不知对你有用不

发个图看看

网友:
是不是那里没有设置好?再多看看官网的提示什么之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哥网上看了号称蓝宝石HD7950 3G GDDR5 白金版with Boost的资料有这么3份你参考一下吧不知道 ...

非常感谢,我的标签就是那个x宝图片的,但是pn码磨掉了。PN码就是bios的小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我的标签就是那个x宝图片的,但是pn码磨掉了。PN码就是bios的小号

在不行你只能去下“015.040.000.001.000000”编号那两个试试喽,没帮上什么忙实在抱歉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我的标签就是那个x宝图片的,但是pn码磨掉了。PN码就是bios的小号

求教一下这PN码 PN299-1E249-100KC 对应1E249100 那GPU-Z 里的113-1E249100-S42 这个113和S42又表示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求教一下这PN码 PN299-1E249-100KC 对应1E249100 那GPU-Z 里的113-1E249100-S42 这个113和S42又表示什么 ...

不解呀,我的没记错的话是299-1E249-N00KC  也就是1E249N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解呀,我的没记错的话是299-1E249-N00KC  也就是1E249N00

哦,成功了?

网友C:
没成功哦,299-1E249是确定了,后面的网上搜集的有100 10X N00    前两个之前都刷过的。我的应该是N00的。但是找不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成功哦,299-1E249是确定了,后面的网上搜集的有100 10X N00    前两个之前都刷过的。我的应该是N00的 ...

哥诶那你给我悬赏作甚-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诶那你给我悬赏作甚- -

不能白忙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