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820-2798-B 特别的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6-04-13):
故障: 插电源,充电,但不能开机,拆下电池单电源,单电池都不能开机,维修
单板加电,3.3VEC 电压正常.主电源12V有,3V主板主供电有.但不开机, 在前面满足的遇到此种问题有可能4种故障引起,
一: EC引起的不开机,
二:桥引起的不开机
三:晶振无效引起的不开机
四:主板5V短路引起的不开机
开始维修: 先简后难, 排除5V短路的可能先, 测试5V 主要点,对地阻值, 都超过400欧, OK 第四种问题排除,
测试EC 各关健电压都有,按下电源健时EC有信号发出给桥, 基本排除EC故障,
那就是桥和晶振问题了, 按下电源健,晶振单边有波,难道小小晶振问题?捡到了,换一个, 奶奶的还是单边有波,206电阻正常,为何会单边有波?
桥本身问题?加焊桥,再测还是单边有波,两个小电容也换掉还是单边波? 到了这一步难以决择拆桥还是有其他故障 , 无意中发现在按下开关健时摸住晶振开机了进系统了. 到此再一次艰难决择, 问题已确定是晶振单边有波引起, 此问题要不换新桥,要不加强晶振频率. 两种方法.
换桥成本高呀.......那就想加法自制晶振电路吧,要逻辑电路中晶振的频率是可调的, 单起振的情况是一边的电容负载已超出频率周期, 那么就自制一个晶振电路吧.
本人用反相器74HLVC14AD(可用74AHC04代用)和晶振做晶体振荡电路产生时钟信号 解决本机问题, 电路很简单网上很多

网友:
这样做,到最后你还是得换桥

网友:
给力的帖子

网友:
希望以后还能看到你发贴

网友:
再补充一下子是否有对晶振打值,要是能把改装具体步骤写出那便是精华。

网友:
这样做你就不怕返修。

网友:
楼主这贴很创新,但不知道是否可长时间的工作,

网友:
改装的地方写的不详细啊 ,不过得谢谢楼主了,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valuable experience

网友:
谢谢你共享有用的经验

网友:
设计电路参照,  微调整根据你自己设计出来后测试再改就OK

网友:
74HC04有中文资料下载 ,下载看了会更明白

网友:
楼主的思维很活沃,赞一个,但是结果还有待商确~

网友:
到底还是高手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