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S22C150白屏

楼主(2016-04-13):
屏供电5V,都有,开机就白屏,然后暗下来,可以开关,过会屏幕会花掉,然后灰屏

这种现象是否是屏坏掉了?

网友:
可以先点下屏看看

网友A:
有通用板就拿通用板点下屏幕,没有的话就刷个程序尝试下

网友:
建议焊接一下视频处理芯片及相关的电容

网友(2016-08-12):
引用 网友A:
有通用板就拿通用板点下屏幕,没有的话就刷个程序尝试下

你把程序给我传一下,我需要

网友:
应该确定是屏坏了,我有台一模一样的,我还有一块驱动板,只是主芯片短路,我把主芯片移上去还是一样,可见是屏坏了。

网友:
连接主板和tcon软排先清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