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7WD偏色

楼主(2016-04-13):
联想L197WD,显示器发白,换屏试过,屏是好的,求助是哪的问题

网友:
偏色一般是驱动板 三基色问题 也可以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如果菜单是正常的,就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如果已经证明屏是好的,那就给板子刷个程序,,不行就开始修驱动板吧

网友:
楼主可以上个图片大家看下。驱动板的问题,如果查不出来就换块驱动板吧

网友:
我的指示灯亮,屏无显示

网友:
进工厂模式,跳下可能好

网友:
先换个屏线看看

网友:
屏是好的 那是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