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75触摸 键盘不好用是否有通病

楼主(2016-04-13):
如上 是否有通病 并且 进系统前键盘上下键好用其他键不知道了 还有确定键按了下都可以的 进系统就不行 触摸板 等
触摸板

网友:
你都是大师级人物了。还要求助啊。。。。

网友:
型号不记得了,如果是小air 我记得有一款机子,因为键盘和触摸板是用的一组USB总线链接芯片控制的。桥和芯片中间的USB总线船了一个排感,这个排感 不稳定 是通病会导致 键盘 触摸不灵,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