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16-04-13):
求飞利浦显示器HWV9190T驱动程序,屏号LM190WX1(TL)(G1)
驱动程序

网友:
不通电,测试电压都有吗? 程序 论坛搜索不到吗?

网友:
飞利浦程序也是通病吗?不查条件,上来就刷啊

网友:
查驱动板上的电压,如果正常可以写个程序。。。。

网友:
先测300V正常不,在测12V5V正常不

网友:
电源板有电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