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g4 Q720C 版号 DAR13JMB6C0 REV.C 百分百OK

楼主(2016-04-13):
惠普 g4 Q720C 版号 DAR13JMB6C0 REV.C EC

网友A:
南桥的BIOS如何备份的?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的BIOS如何备份的?请教一下!

可以拆下来备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南桥的BIOS如何备份的?请教一下!

bios拆下来,用编程器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拆下来,用编程器备份

原来......!还以为有其它新发明的方法!

网友:
修的别的问题备份的BIOS?

网友:
下载就要10分

网友:
刚刚好需要

网友:
EC那个BOSS是不是在内存下面啊?不好刷啊!引脚短了点!!········

网友(2017-08-24):
先下了  我在这修掉电呢

网友(2022-03-24):
好用、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