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780T-D3L可以强制开机点亮,我看不到里面的全部内容,十分感谢!

楼主(2016-04-13):
技嘉GA-780T-D3L可以强制开机点亮,维修有这样的案例,我看不到里面的全部内容,说是在BIOS里面设置,不知道设置一个,英文不好啊,那位大师帮帮忙,十分感谢!

网友A:
是IO的监测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不一定就是哪个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IO的监测电路出问题了

是的,我还在查呢!

网友B:
强制开机点亮,不强制开机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强制开机点亮,不强制开机是什么情况呢?

应该是那里保护了,我找不到问题在哪里,IO换了也不行,图纸没有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那里保护了,我找不到问题在哪里,IO换了也不行,图纸没有不好找!

强制开机能正常使用,不强制开不了机就修开机电路,开机条件没满足

网友:
修开机电路吧

网友:
强制开机能正常使用,不强制开不了机就修开机电路,开机条件没满足

网友:
也遇到一块,顶起等大师

网友D:
上次修了一个 应该是IO12V电压检测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次修了一个 应该是IO12V电压检测出问题了

是IO 12V 检测电压出问题了啊,谢谢啊,我测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上次修了一个 应该是IO12V电压检测出问题了

12V只有3.3v,师兄你有图纸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2V只有3.3v,师兄你有图纸吗?

正常应该是2v 你可以强制加电就BIOS里看看
我没有图纸的 你直接把12v电压检测脚外面的两个电阻换了应该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常应该是2v 你可以强制加电就BIOS里看看
我没有图纸的 你直接把12v电压检测脚外面的两个电阻换了应该 ...

谢谢啊,我试试看!

网友:
我也碰到过,没搞好

网友:
查开机电路,按不触发维修?

网友:
我这有块,也没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