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维修求助

楼主(2016-04-13):
求照片里面两个小三极管是什么型号找什么型号代替?万分感激

补充内容 (2016-4-14 15:23):
照片中两个小8脚芯片是什么作用,怎么查具体什么型号

网友:
什么型号的显示器?看一下有没有图纸论坛里!这种是工厂用的代码,很难看的出来

网友:
百度搜下代码看看

网友:
有时代码也不好找,,对应机器型号,找找电路图吧

网友A:
Q1这个——K2N管子是NPNQ2这个——K5N管子是PNP

网友:
找一片好逻辑板直接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1这个——K2N管子是NPNQ2这个——K5N管子是PNP

下面还有一张图的两个Q1 Q2你能查的到元件型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下面还有一张图的两个Q1 Q2你能查的到元件型号吗?

KL8 那不是三极管,,是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KL8 那不是三极管,,是二极管

下面那张图里圈起来的,是另一台一样的显示器相同位置,看起来是一样的可以代换的,就是不知道型号能不能查到

网友:
不要管什么型号,直接用万能表量,看他是什么沟道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数可以查到的,,,,,

谢谢,没有修出来,你是怎么查的,是百度搜索吗

网友:
直接找驱动板上的换上去就OK 了

网友:
有的是转换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