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触发不上电

楼主(2016-04-13):
联想G450独显待电流0.01A触发上到0.03A不动,实测待机电压正常,EC待机条件满足,0.03A的时候有内存供电,但发现slp_s3,slp_s5都为0V,但SYSON却是3.3V开启了内存供电,理论说EC收到slp_s5高电平再发出SYSON开启内存供电的,跟理论有点不附呀,看来BIOS有问题,火速上迅维下了一个还是老样了。
       看来是南桥待机条件不正常,查RTC电路也很正常,一步步追查发现EC到南桥的RSMRST信号中间有一个三极管Q8,EC这边的rsmrst#为高南桥那边为低,把R894取掉还是一样,实测Q8损坏,更换后开机电流跳变正常,怎么试都正常亮机收工。
   客户拿回第二天开机又悲剧了,故障又一样,电流也是一样。看来还是那个问题。再次拆机取下Q8,把CE极用导线直连,又正常亮机。这下应该不返修了吧!

   这个板号la-5081P的rsmrst#信号要触发后才置高,这个要注意。

补充内容 (2016-4-14 11:33):
直连Q8CE极后交给客户没有返修

网友:
应该有地方有漏电吧

网友A:
是不是漏电了?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漏电了?电容

反正直连后试了两天都正常,不想再返修一次只能这样处理了。

网友:
哈哈!!!!修好就行了

网友:
最怕返修  这也是没办法 修好就行了

网友:
你没有弄好?

网友:
好了,不是说了没返修吗!

网友:
楼主把Q8直连省钱省事啊。

网友B:
下次回来估计不是干桥就是EC了,要限流,之前的Q8损坏怕也是R894不良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次回来估计不是干桥就是EC了,要限流,之前的Q8损坏怕也是R894不良引起

RSMRST#号在EC与南桥之间直连有90%电脑都是这样设计的,完全没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那几个二极管是保护作用。

网友:
以前也修过这样的故障,楼主不错

网友:
CE极在哪里啊,小菜鸟求助

网友:
换了还不得,控制极有问题,,,短接正常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