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节往往决定胜负之一招制敌

楼主(2016-04-13):
    DELL N4030报警两声,一听就是内存,拆开一看内存没插好,仰天长叹,上家也太没责任感,插好之后不报警,自动触发亮机,一切都很美好,按开关准备关机没反应,断电开机也没反应,喜极而泣,拆机取下开关面板,LED灯和开关两个供电线都从板上扯下来了,焊点都没了,哎,把漆刮开焊上去,恢复正常!
      ____所以细节很重要
      ASUS的主板适配器接口的19V供电针脚容易断,如果遇到没有待机的最好检查一下
      三星的有一款(型号忘记了)抱歉,有待机按开关没反应,开关容易坏

网友:
维修经验
类似的还有很多

建议如此的内容价格阅读权限 避免直接客户看见

网友:
估计是上家报价太贵客户不修,然后他故意拔的。。。

网友:
是的有的是要加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