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9

楼主(2016-04-13):
三星r429 加电电流电流到0.65 然后风散狂转 触摸板位置的等都亮 电压正常 但bios 1脚没任何变化 有修过的朋友给点思路 谢谢

网友:
没刷过bios试试吗

网友:
先刷一下BIOS

网友:
编程器刚到刷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查一下通病,看看COMS电池可有电

网友:
这种情况都是先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