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大短修不好,求助

楼主(2016-04-13):
昨天接了个lenovo v470公共点大短,烧机换掉两组铁管;再测电流微短,CPU电路电感打阻值为零,供电电容正极再烧机现象不明显,查不出

网友A:
V470一般短路cpu供电容易坏还有电容

网友A:
对了 CPU也容易被烧

网友B:
CPU电路电感打阻值为零 这路不正常 先查下  烧机烧不出来就排除法试试

网友:
还短烧不出来就用beijinghanqiang的长征式酷比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V470一般短路cpu供电容易坏还有电容

去掉了一个烧包的供电电容,但是还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电路电感打阻值为零 这路不正常 先查下  烧机烧不出来就排除法试试

排除法岂不太麻烦

网友:
这个机器、电容短路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 CPU也容易被烧

换个cpu也是个办法,明天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排除法岂不太麻烦

熟练了 掌握规则 焊工可以 很快

网友D:
管子没接好吧

网友:
cpu那边管子加电容也没几个原件,慢慢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管子没接好吧

你的意思是接管子的时候短路了?

网友E:
v47短路还是好修的,上管击穿,u可能坏,电容,芯片,也就这几个东西了。

网友:
这机器CPU爱烧

网友:
引用 网友E:
v47短路还是好修的,上管击穿,u可能坏,电容,芯片,也就这几个东西了。

今天用1.5v烧,CPU供电芯片烫手,估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