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W501装CPU大电容就大短路

楼主(2016-04-13):
如题,Thinkpad W501  CPU原来滤波电容是NEC大电容,短路了  拆掉后 换上4个330的小电容,测量无短路后  通电  立马大短路,烧鸡发现4个小电容全部阵亡。不装4个小电容通电会自动触发,有滋-滋-滋的声音,可能是没有滤波电容的缘故,但一装电容就会被击穿并大短路,CPU供电都是铁壳MOS管,不知道是不是乌龟壳的缘故,特来求救。望高人指点。在此谢过。

网友A:
乌龟壳刚劲换了,估计U是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乌龟壳刚劲换了,估计U是没了

I7的U哦  不会就这样没了吧?

网友:
还是找个大电容换上,之前遇到过,换小电容不行,,什么原因也想不明白

网友B:
有没搞错,NEC大电容会自然短路?你先把前级查一遍在换电容,不然上一百个照烧

网友:
铁壳那块排除排除吧

网友:
前几天有个人拿得就是这个型号过来修,开机关不了机。I7的U,看到的是乌龟壳,不敢修。怕修了不亮要赔板赔U

网友:
把铁壳mos管换了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搞错,NEC大电容会自然短路?你先把前级查一遍在换电容,不然上一百个照烧

MOS管全换了就不短了,但是不出CPU电压 电流0.7不动 其他电压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