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70电池开机 适配器不开机维修记录

楼主(2016-04-13):
1.G40-70电池开机  适配器不开机 不冲电,报价拆机!
   检测PQ301 302G级为高电平,G级由BATT_OUT和APCIN控制!!

测BATT_OUT为低查来源  由待机3V上拉,公共点都没电压可以忽略!
  继续查另一个控制PACIN来源,由冲放电芯片BQ24737_VDD分压成3.27左右的电压!测量正常!

    PQ307B的3脚也为低为什么不分低呢?先换下拉PR307还是不分压!!
   感觉上部应该有击穿,导致不能分压经过测量PQ301  D级G级击穿换后一切正常!
  2.ASUS 型号忘了 不触发, 同行拿过来的,看动过多个地方。看动过BIOS首先下个BIOS确认是否刷错程序。还是原故障,只能测了 EC 供电 复位正常,VSUS_ON正常,但SUS_PWRGD不正常,最后换待机芯片解决
    想说一句话既然都是同行,你搞不定 我搞定了,报价同意,来拿在墨迹 换个芯片这么多钱? 刷个BIOS这么多钱 等 等 既然你出钱了就别在让人烦了好吗 下次你自己搞定不就省我的维修费了吗
3. ASUS K53SV也是不开机,条件都正常 换了EC 刷了BIOS  就差动桥了,陆陆续续的修了两天最终是BIOS断线!!

网友A:
同行之前 修之前谈好 修完绝对不废话

做的技术 卖的手艺

;楼主应该也是维修高手了 建议多发些图文并茂的帖子 加分给你

网友B:
第一台有点像仁宝的点火回路,第二台没得说,总有人想的那么肤浅解释不清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行之前 修之前谈好 修完绝对不废话

做的技术 卖的手艺

谢了大神,高手谈不上  ,只能说小县城真没见过大神级别的维修人员!

网友:
有些同行是气人,一年看不见来几回,净拿搞得一塌糊涂的机器来,还跟催命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台有点像仁宝的点火回路,第二台没得说,总有人想的那么肤浅解释不清楚的!

ASUS 你懂的没图纸 点位也照不上 只能当参考,有时故障真的不好找!哎他们是只看结果不看过程的!!!

网友:
就的,有的同行就会说换个这东西要这么多钱?

网友C:
PQ307B的3脚也为低为什么不分低呢?先换下拉PR307还是不分压!!
   感觉上部应该有击穿,导致不能分压经过测量PQ301  D级G级击穿换后一切正常!楼主,这里面说到的怎么没图纸上传说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PQ307B的3脚也为低为什么不分低呢?先换下拉PR307还是不分压!!
   感觉上部应该有击穿,导致不能分压经 ...

第一个图有的~~~

网友:
修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D:
最好之前谈一下价格 ,我们做的是技术活

网友:
我也讨厌BB的,换电阻我照样和你说,要是敢说贵,还原故障,电阻自己慢慢去找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之前谈一下价格 ,我们做的是技术活

都说了报完价才维修的,来时又墨迹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
同行的生意不好搞的  关系好的还行

网友:
不喜欢接同行的修,没多少钱,还瞎搞一通在给你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