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乐贝玩具尾插

楼主(2016-04-13):
今天搞电脑维修的朋友说是有物品看看能不能修,过去一看是个乐贝玩具,只见其充电用的T型UST接口没了,打开后,发现连板上的部分焊盘也给整没了,好在经过努力,将一个新的尾插换上,充电恢复,20大洋到手鸟,除去一个新尾插价格、电烙铁和风枪的折旧费,算了一下,也没挣到钱鸟。

网友:
维修一通 多通 都有一定的相似性

网友:
这都修 ,自己孩子用的

网友A:
这跟手机尾插更换方法差不多。

网友B:
改过一次蓝牙音响,没改好 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过一次蓝牙音响,没改好 费了

建议飞线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跟手机尾插更换方法差不多。

比手机简单,只有正负2根线,其余线无视

网友:
小毛病  无压力   会了不难啊

网友C:
请教:朋友说她刚买回来给孩子用不久话筒的功能就坏了,知道什么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朋友说她刚买回来给孩子用不久话筒的功能就坏了,知道什么修吗

可以查一下是不是话筒开焊了,如果不是话筒开焊,就顺着话筒的线往前查,看看哪地方不送电

网友:
你咋不上天呢

网友D:
东西虽小,正宗原创,多发发原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东西虽小,正宗原创,多发发原创的。

OK,今后有时间肯定要发原创的

网友:
好巧,昨天我也修了一个,和你修的这个一模一样的,也收了20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