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5电流1.05-0.88电流循环跳变不显通病!

楼主(2016-04-13):
机器型号:compaq515集显AMD
板号:       6050A2258701-MB-A03

故障现象 : 触发1A跳到0.88一直循环跳不显示

检修过程:量各电感对地值无异常,通电量各电感电压都出来了,再量PLTRST3.3正常,量EC的122脚PM_3S_KBCCPURST#1.8V(AMD的CPU复位是1.8,由EC发给CPU)正常,那就是跑码后的事了.首先肯定是看CMOS电池了(AMD的通病)3V,然后在论坛看到说是BIOS问题,找了两个BIOS,刷上一样,换CPU也一样,插不插内存 也是这个电流,看来还没到内存,直接干北桥,红胶都不用刮掉,235度干完试机妥妥的!散热处理好一点,完事收工!同行的,100块到手!特此记上一贴,顺便把亮机的BIOS也发上来,以后大家有遇到这款机子,先刷我BIOS试试,不行就干桥!妥妥的!高手勿喷,最近修几台进水的机子,修得我头大,都是换板的节奏啊!好不容易来台简单的,先放松放松!大家在修什么机子呢?

hp compaq 515电流1A左右跳变OK

网友:
不过内存不显加焊北桥是这个理

网友:
这机器北桥是通病了 ……

维修思路和过程很严谨 加分了

网友:
amd的主板就是这个样

网友:
这也是个经典的故障了。

网友:
AMD北桥特爱坏

网友A:
我的是这个现象 但是BGA桥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这个现象 但是BGA桥没用

重植,不行换桥

网友:
这机器北桥是通病

网友:
AMD就这个鸟样子, 北桥,显卡

网友:
刚好遇到此机  试试看看!

网友:
AMD提供控制北

网友:
515 是026 还是034的,,,235度 不爆你锡,你运气很好了,,,

网友:
搞北桥  通病

网友:
今天天又遇到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也是电流循环跳变不显,加焊北桥OK!

网友(2016-05-30):
先下个bios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支持跑马的,乱码才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