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5-E065TX小短路 维修一例

楼主(2016-04-14):
机型:HP  15-E065TX
板号: DA0R63MB6F1
故障现象:待机短路 不能触发    待机电流0.06A左右。
     此板正常待机电流在0.025A左右,过几秒后会掉为0.000A

先上张图,罪魁祸首。pc228

  i系列4代,独显的主板,算是比较新的。实物如下:

待机芯片3,5v是分开的,都是高度集成的那种。用手摸了下,就5v芯片NB669发烫。

通常这种待机芯片发烫的,大多都不是芯片自身的问题。
测了下芯片供电1脚,19v  ok
然后就是6脚了, 这个是5v线性电压输出。 万用表一插,果然没电。

先断开PR219,排除负载。

再测,额,还是0v ....
拆掉电容PC229,还是0v
打下阻值,没短路呀。 难道芯片挂了?

还好,找到了料板,换一个再说。

三下五除二,换上后,再测试还是0v   这下有的搞了

料板平时都是乱扔的,以防万一,还是订了新料。

下午空闲后,又拿出来看看。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算了,还是拆掉芯片看看外围吧,虽然没什么东西。

从1脚开始苦逼的测量, 直道测到11脚,发现问题:11脚短路了,拆掉罪魁祸首PC228后正常。

装芯片回去,再次通电。电流降了下来0.025,然后0.000. 看来没什么问题了。
测了下线性5v已经出来了。11脚也有5v。

开机,电流跳变为0.03A不动了。这是啥子情况,还有完没完啊

再看看待机3v已出正常,待机5v, 额 2.2v,我没眼花吧。

打阻值,3v  PL22  470左右    5v PL24 430 左右  ,正常。

3,5v使能信号是连一起的,实测3.3v,排除

难道是后级?那就断开PJP4再看看, 但是,看到实物我傻眼了,根本没法断开,这风险太高了

反馈?pr226,pr218都没装,7脚VOUT直连的。 也就是说反馈有问题,还是芯片的事。

无思路,用示波器看看。
示波器看到5v电压没有升上去就掉下来了, 固定在2v左右输出。波形稀疏(抱歉,忘了抓图)

这种情况,应该不是保护。 很可能和频率设置,工作模式==有关

看破图纸,也找不到相关脚位。。。 还是等芯片回来再说吧

下班前闲的蛋疼,又拿出这破板研究。苦无思路,找到NB669的pdf看看

还真有所发现:

虽然看不太懂,不过还是看出一点问题,5v输出,除了EN,VOUT外,VCC也会有影响

VCC就是11脚,这是原文:

鸟语看不太懂,翻译又不靠谱。哪位大神给翻译看看

11脚有5v输出。但是没采用。外面就一个PC228. 嗯,难道是。。。
赶紧拿出料板,补上PC228.

心惊胆战上电,一路飙升1.1A,接屏,亮机。哇哈哈

同一个地方,居然摔2个跟头。哎,真是一失足成大瘸子,再回首又闪了腰。。。

网友A:
我一台K580C的机器。芯片用的是一样的,但是我这手摸芯片发烫。换了好了。独显电压时有时无你有什么好想法吗

网友:
有时候就是这样 再回首 问题就在阑珊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台K580C的机器。芯片用的是一样的,但是我这手摸芯片发烫。换了好了。独显电压时有时无你有什么好想 ...

独显那块 查查反馈,很可能是显卡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楼主真牛逼

客气了,共同学习。求分

网友:
这个电容短路都查到了,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
顺便,这么新的机子,有图的快快传上来吧,大伙都等着呢

网友:
楼主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

网友:
图纸论坛不是有吗?

网友C:
不是修好了吗?怎么说的那么惨,有瘸有闪腰

网友D:
厉害  牛逼啦啦啦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修好了吗?怎么说的那么惨,有瘸有闪腰

一个形象的比喻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  牛逼啦啦啦啦

觉得还好的话就来点分如何

网友:
我怎么给不了分。起了怪了

网友:
换PC228搞定

网友:
学习了   写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