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69掉电(断电重启)问题

楼主(2016-04-13):
今接修到一台SONY SVE151E11T(MBX-269)掉电重启问题的机子,根据论坛各同行的维修经验直接刷BIOS后开机不掉电了.进BIOS查看不到ME版本号,也无法进系统(客户装的WIN10),按ASSIST无还原界面出现,因客户装的原厂带还原功能的WIN10(应是原厂WIN7或WIN8升级的WIN10).进PE用工具修复NT6引导也无效.也不想打电话叫客户换系统所以试着刷回有掉电故障的BIOS,刷好一切正常了,进系统正常和按ASSIST能进还原页面了,进BIOS能看到ME版本号了. 所以提醒下广大同行碰到这样的机子可以试下我这办法.

网友A:
刷回原来的居然能好?

网友:
这么神奇啊,居然会是这样

网友:
用uefi工具可以看BIOS me固件版本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回原来的居然能好?

确实是这样 刷回旧板备份的啥问题没了,有点像以前三星显示器的MCU清空再写回原程序又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这样 刷回旧板备份的啥问题没了,有点像以前三星显示器的MCU清空再写回原程序又OK

恩 哪天有空试试看

网友C:
有这种事,是不是发热高,楼主拆机清灰就好了

网友D:
没有换bios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这种事,是不是发热高,楼主拆机清灰就好了

通电几秒就断,不可能温度吧.还能捡到这种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换bios芯片吗

没换就只是用原芯刷原程序

网友:
你这个不稳定的,只是刷BIOS时热了几个1M电阻引起的,真下的病因在那里

网友:
想不通以前的BIOS坏了 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