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求助 LG W1954TQ 信号线不接就白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4-13):
我的LG显示器如果不接信号线 屏幕就是白屏了这是什么原因? 有解决的方法吗?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yi应当是黑屏变成白屏,是不是高压开启信号接错了

网友:
看下开启信号是不是待机的时候就有了可以刷个BIOS试下

网友:
查一下驱动信号

网友:
开启信号接错了吧

网友:
信号线接上呢?什么情况?

网友:
开启接长3.3V了

网友:
背光控制信号不对。

网友:
查一下屏幕供电的电路

网友:
开启信号接错了吧,是不是你是二修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