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97 LE R2.0没有CPU电压维修。

楼主(2016-04-14):
其实不想发这个帖子的。通电正常,没有CPU电压,没有桥电压,没有总线电压,没有短路,内存1.5正常,南桥电压正常。AMD的时序是要先出内存电压,再有CPU电压,才有后续的桥电压,总线电压出来,这是最基本的维修思路。参考了有个大神关于1.02版本的无CPU电压的维修分析过程。写的很精彩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1849-1-1.html.请参考。没有U电压,最先想到的就是ASP0903B 33脚EN电压是否正常,测得没有EN电压,正常的应该在2.5V左右,可能ASP0903B本体不良拉低电压,也可能I\O IT8721F 5脚拉低电压,或者中间某个转换三极管不良,没有把电压转换出来。割线后EN正常了,说明中间转换没有问题,IO芯片手上没有现货,赌一把,拆了一个料板的ASP0903B换上,EN出来了,亮机了。

网友:
上传开机图片,这板有零件标号,很好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