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2G进系统的状态VGA_CORE_PWR时有时无,20分钟左右掉电

楼主(2016-04-14):
宏基4752G进系统的状态VGA_CORE_PWR时有时无,20分钟左右掉电,照片中FF=为RT8208B,在本子进系统工作壮态时,PU9201 1pin无电压,2pin 5.07V一直有,3pin0.86V间隔几秒时有时无 4pin 3.54V间隔几秒时有时无,8、13pin也是时有时无,9pin 5.07一直有,现在晕了,不知道这个芯片这样是不是在正常工作 ,这本子又为什么会掉电,有人说的那个不拆本子U3604已换过。手里有个DELL N4030的本子正常的,上面有个PU8601芯片也是RT8208B,上述现像都不存在,所有电压都是稳定的
 哪们兄弟遇到过这种情况请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16-4-15 15:56):
换了显卡供电的那三个330的电容,第一次进系统后还是20分钟左右掉电,那边的电压依旧是时有时无,下面再进昨晚从3点钟放电视一直到今天9点没掉电,不过那边的电压依旧是那样,中午又开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掉

补充内容 (2016-4-15 15:57):
不过客人取回去用了两次现在又是之前那样了,20分钟掉电

ACER ASPIRE 4750G 4752ZG JE40-HR 10267.pdf

迅维网chinafix.com_N4030独显图纸,板号09259-248 4EK01 021.pdf

DELLN4030

网友:
应该是显卡供电不稳定引起的的掉电。首先换供电电路中的电容再测试,其实就是换个芯片再测试。通病

网友:
重点应该在4脚的信号吧

网友:
换个桥 试一下

网友:
显卡欠焊???

网友:
通俗易懂,简单明了,好帖.我也不是太懂

网友:
单显卡还是双显卡啊?

网友:
换了显卡供电的那三个330的电容,第一次进系统后还是20分钟左右掉电,那边的电压依旧是时有时无,下面再进昨晚从3点钟放电视一直到今天9点没掉电,不过那边的电压依旧是那样,中午又开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掉,现在搞不表好还是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