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发帖求助

楼主(2016-04-14):
跑马到0.80 不亮机 所有电感都有  唯独 PL907  和PL905  没有电压    是集显 供电 你们 帮我 看看  过来的 几个信号有关系 大神 给简单 解释 指导一下、

网友A:
怎么又开一贴了,没跑码这机器,往前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又开一贴了,没跑码这机器,往前查

cpu  6132 供电都有了  fb是1.25v    开启 3.3v   你说给这个 芯片 有没有关系
  上管g级没有 方波 也没电压

网友B:
集显供电没出来肯定没过内存的,抓看内存那有波没,可以试着刷刷bios  当然引起这故障的条件太多了

网友C:
有些集显的电压是PCH发出来的,加焊北桥了没? 刷过BIOS没?换U了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集显供电没出来肯定没过内存的,抓看内存那有波没,可以试着刷刷bios  当然引起这故障的条件太多了

哦 你的意思 就是 集显要 等 内存完事了  才出来的   可是 内存电感有电压了, 你说不出集显 给 cpu供电芯片有关系吗  大哥   刷过bios 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些集显的电压是PCH发出来的,加焊北桥了没? 刷过BIOS没?换U了没?

挺头疼的 问题啊     怎么查pch桥 发出来 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挺头疼的 问题啊     怎么查pch桥 发出来 没有啊、?

换u了  而且它本身的u是好的  拿着好板子  倒了bios了

我现在怀疑 2点 第一 cpu供电 芯片坏第二是南桥

网友E:
先按照不跑码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按照不跑码来修,

那 你开个头   从哪里下手?

网友F:
查cpu供电电源好和ec发出的电源好相与的那个好信号,有没有达成高电平送给桥,桥有没有发出复位?

网友:
6,7系列都是过内存才出集成显卡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cpu供电电源好和ec发出的电源好相与的那个好信号,有没有达成高电平送给桥,桥有没有发出复位?

谢谢 我看看 一会回复你

网友:
楼主还是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来查吧。。

网友G:
你内存是好的不    有些板不插内存 不出cpu内核

网友:
先检查内存复位出来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你内存是好的不    有些板不插内存 不出cpu内核

大哥 你是维修的吗   能不能专业回答

网友:
直接杀sb吧。

网友:
slj8e坏的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 你的意思 就是 集显要 等 内存完事了  才出来的   可是 内存电感有电压了, 你说不出集显 给 cpu供电 ...

集显是过了内存才出来的 当然桥或者显卡不亮都会导致不出集显供电

网友H:
如果是65以上的桥,那么出集显条件要先POST自检过内存才行,所以要按不跑码来修

网友:
查一下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换CPU试一下,搞 一下BIOS

网友:
楼主这句话我就不懂了,跑码跑0.8是什么意思,集显没出来就查下U,电源管理芯片,BIOS,内存,还有芯片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 你是维修的吗 能不能专业回答
算了 不说了 说多了 是泪 你专业 我不专业总行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