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无CPU供电求助

楼主(2016-04-14):
   技嘉主板无CPU供电    1.07 1.8 0.9 1.06 1.5 这些电压全有   供电芯片  换过  en有 sca和scl有1.01  就是不出电压

网友A:
这个要看SVID的,可以刷个BIOS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SVID的,可以刷个BIOS试下

BIOS刷过  不行的

网友B:
不知道pch 是否加焊过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pch 是否加焊过呢

这个不出CPU供电和桥什么关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出CPU供电和桥什么关系呢

修笔基本的思路

网友:
跟io/南样都有关系

网友:
楼主如果不掉电的话你测一下IO 的PWOK看有没有电压,没这个电压也不出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出CPU供电和桥什么关系呢

因为HM55以后的芯片组不只是供电开启正常就出供电的

网友:
看看IO 的PWROK是多少,然后在看看IO 12V 5V电压检测是2V嘛

网友D:
那个0。9是什么电压,,是不是不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0。9是什么电压,,是不是不正常啊??

vccsa    这个电压

网友:
时钟出了没?6系列芯片要出CPU供电,你首先得全板时钟正常,CPU得有时钟信号,然后通过DMI总线到桥,桥在通过SPI总线到BIOS,CPU在读取了BIOS里面的SVID后,向CPU电管芯片发出SVID信号,进而电管芯片才出CPU供电,这前提还得保证电管芯片外围供电,反馈,开启得正常。
慢慢来吧。能处理了这个问题,6系列包括之后的7系,8系都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SVID的,可以刷个BIOS试下

cpu电压不出来的话跟BIOS有关系?换个IC试下先,记得这个芯片是 95836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电压不出来的话跟BIOS有关系?换个IC试下先,记得这个芯片是 95836是吧!

看楼上的回复吧,你就知道了和G31 G41架构不一样了

网友F:
SVID有电压不代表就有SVID了,我有写个一个H61的时序,你看一下帖子吧。产生CPU电压前的几个PG测一下看有没有了,PG要是都有了刷个BIOS基本就到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电压不出来的话跟BIOS有关系?换个IC试下先,记得这个芯片是 95836是吧!

PCH的和BIOS有关系的,据说电源IC在发出SVID之前CPU会读取下BIOS,没验证过具体不清楚

网友:
六系列的不出CPU供电 好难修  我都觉得   有一些是检测电路的问题  还有一些是前面的条件没有满足会导致 不出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SVID有电压不代表就有SVID了,我有写个一个H61的时序,你看一下帖子吧。产生CPU电压前的几个PG测一下看有没 ...

真不知道不出电压和BIOS有关  多谢指点  以后遇到这类问题再来验证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吧,很多无VCORE有几率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赚分才能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