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代工HP G62 开机掉电

楼主(2016-04-14):
RT~~~~~开机到屏幕一亮就瞬间掉电  有时候屏幕还没亮就掉电!打过SLP S3  和温控  还有最先出来的那个电压都是同时掉电!在掉电的瞬间  3V 5V 也有抖动  就是说3V 5V的EN 瞬间也被拉低一下!3V 5V 待机就有的 !就是连5V线性电压 在示波器上面也有明显的被拉低的动作! 有时候早晨气温低  还能开起来几次!温控我也拆过 还是一个鬼样子!我怕系统供电带不动负载  系统供电芯片也换了!有没有维修过这个问题的兄弟 帮忙解决下!

网友:
是不是公共点也跳啊

网友:
打公共点了吗 你打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