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ly 换南桥还是不能使用USB

楼主(2016-04-14):
接修一台版号ASUS的K43LY 5.0   故障为被雷劈后,  所有USB, 网卡无法使用。   开进进系统正常,  网卡的话 直接换个网卡跟网桥, USB3.0芯片发烫换掉。   尼玛USB还是不能用,找点位图查看 USB 信号+ 信号-经过一个电阻后直接入南桥  ,干了HM65南桥 ,测试开机尼玛还是识别不了usb。  吐血了。   大神给点意见。  难道是南桥与USB的连接线断了? 由于拆下来 没测试,   把3.0改成2.0还是无法使用。救助啊~~~~~~~  USB周边供电一切正常。且插U盘  U盘电源灯亮。  进系统   一切正常 就是USB不能用。

网友:
遇见过三星上网本USB不能用是BIOS问题。

网友:
换了南桥再刷个BIOS

网友:
不进系统 是否USB能用?  是否能U盘启动?  看下BIOS里面是否有关闭USB 开关,  U口中间两线是否阻值正常?

网友:
有时候换完桥还得进BIOS设置一下才能认U口

网友:
进BIOS恢复一下试

网友:
查查时钟数据加电源

网友:
选恢复一下BIOS然后再进BIOS看看能不能识别

网友:
USB 3.0 的是不是驱动没装好不能用呀!

网友:
先刷bios然后在测USB时钟48m

网友:
先进BIOS恢复一下

网友:
刷下bios吧

网友:
不进系统,能识别到u盘吗,或者试试能不能进pe

网友:
时钟确认一下

网友:
查下桥的USB模块的 工作条件 时钟供电等

网友:
USB模块的偏置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