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520TS主板CPU风扇固定架卡扣断裂应急修整

楼主(2016-04-14):
NF520TS主板CPU风扇固定架卡扣断裂----应急用细软线固定一下。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不过没有配件的话这样解决是完美的

网友:
这个东西应该很好配啊,我这里am2的主板废板一大堆。或者换个新风扇花不了20元

网友:
应急的办法 还可以

网友:
这个座子,,我这边多得很!!

网友:
废板上多的很,,一般不会用这种方法,,如果应急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楼主的这种方法确定可行,。。。

网友:
呵呵,这应便能力……不过这种架子不是大把吗……?

网友:
这样好不安全  换个散热器不贵啊

网友:
买个风扇如果找不到这个架子,直接买那种下面上螺丝的。这样弄一下客户肯定也给不了多少钱

网友:
AM2的都喜欢断。这个底座淘宝买也就一两块钱一个。

网友:
牛人啊  省料好方法

网友:
这东西费板子上一大堆一大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