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笔记本,键盘字母键不能用。

楼主(2016-04-14):
昨天遇到一个HP笔记本,键盘上的数字键可以正常使用,就是字母键不行。符号都可以用。用GHOST装的XP和WIN7都不行,在安全模式下也不行。后来打电话问HP官网,在CMOS下测试键盘没问题。最后用的安装版的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
难道是驱动问题?

网友:
win7 32位和64位都试了也不得行。

网友A:
如果是驱动问题,数字键和符号键应该都不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驱动问题,数字键和符号键应该都不能用的。

那为什么用安装盘装就好了呢?

网友B:
在CMOS下测试键盘?在CMOS下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CMOS下测试键盘?在CMOS下是什么意思呀?

我理解为DOS下,不知道是不是这意思,其实我也不知道楼主怎么测试的,不知道PE下什么情况

网友:
win7 32位和64位都试了也不得行

网友D:
楼主这问题一般用FN+NumLK,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问题一般用FN+NumLK,就可以解决了

试了的,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为DOS下,不知道是不是这意思,其实我也不知道楼主怎么测试的,不知道PE下什么情况

不是DOS,CMOS里有个选项,里面是空白的,可以输入字母和数字,这是厂家设计测试键盘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DOS,CMOS里有个选项,里面是空白的,可以输入字母和数字,这是厂家设计测试键盘用的。

在哪里啊?怎么进?截个图看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哪里啊?怎么进?截个图看看呗

电脑已经拿走了,在SYSTEM IDS-------TOG里,截图就算了,在CMOS下我莫法截。

网友:
系统软件引起这个故障  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