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50 I3独显反复重启!求助中!

楼主(2016-04-14):
上个月修了台戴尔N4050 I3独显的本本,刚拿过来的时候时不加电,有待机3 5V。后来检测是南桥挂了,换了个全新的HM67的桥就好了,测试了一天没问题就拿走了,过了一个月就昨天又返回来了说还是开不了机,心想不会啊,换得南桥应该不会有问题啊,拆机测试发现故障还真不一样,现在的故障是,能开机有时候能亮屏,亮屏办小时左右就自动断电了,断电后在开机就反复重启,电流刚冲到显卡感觉要亮屏的时候就重启,一直反复。。。但是去掉内存后不会反复重启,换根内存也一样。哎,主板修从左右修到现在也没搞好,又换了南桥,显卡,然后待机芯片,还有待机芯片的3 5v滤波电容都换了也是一样,南桥的晶振也换了,还没好,是在没思路了,主板到现在也有一个月了,客户也不环保,说修不好就退款啊。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CPU换过了吗,

网友:
没有,没得Cpu换

网友A:
半小时掉电,风扇狂转不

网友B:
楼主这么费心修这板子,换了两个HM 一个显卡下来的钱也够交换主板的价格了,不过这问题你也以代换个U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小时掉电,风扇狂转不

不是散热的问题,能显示的时候温度也就才50多度

网友:
实在没思路的时候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么费心修这板子,换了两个HM 一个显卡下来的钱也够交换主板的价格了,不过这问题你也以代换个U试下

刚换了个U试过了,也一样。这个电脑是现在时搞的很麻烦啊,他刚拿来我们这来修的时候时拿到上家修过,但是可能是没修好,然后把他得屏给换了,我给他修好后,才发现,然后他又出不起钱,最后在别家调了块旧屏过来,而且客户明天就要去外地,让他换板他也等不了。

网友:
有没有刷程序试下

网友:
动桥之前就该多试几个版本的BIOS

网友:
刷一个未上过机的BIOS试试  也就是修改的BIOS

网友:
南桥周边电路仔细找了

网友:
不是BIOS得问题,BIOS已经刷过好几个了也是一样

网友:
刷BIOS试试吼

网友:
看看网卡是不是有问题 还有温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