兑换的UT33D到货了,很好用

楼主(2016-04-14):
   3天,没想到兑换的万用表到货了,拆开来看很漂亮,很好用,谢谢

网友A(2016-05-20):
修主板够用了,就是有点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主板够用了,就是有点慢

什么慢?测的时候不够灵?
其它牌子也一样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慢?测的时候不够灵?
其它牌子也一样吧

同价位算是不错了,跟胜利的890D老款还是有差别,这里说一句,千万不要买胜利的890D新款,卡得一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价位算是不错了,跟胜利的890D老款还是有差别,这里说一句,千万不要买胜利的890D新款,卡得一B

谢谢啊,胜利应该不会吧,890C很不错啊

网友(2016-09-08):
胜利的万用表还是不错的,但条件是千万不要买到假货才行,买到假的谁用谁想扔

网友:
我的是33C 优利德的还是挺耐用的

网友C:
感觉这个有点儿小啊,不像那么回事儿, 胜利的万用表还是不错的

网友D(2016-10-27):
这个精确度不高,我也有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个有点儿小啊,不像那么回事儿, 胜利的万用表还是不错的

有时方便下,比如很怀疑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精确度不高,我也有个

高啊,测电阻200档只有0.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