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IH61M-V4.2特殊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6-04-14):
故障现象 :使用一段时间花瓶闪烁后黑屏死,再开机也能正常显示但使用一段时间有出现同样故障。更换VGA行场信号D10.D34测机一样。刷BIOS换桥无果。一时无序,静一下后想想,还是从正常和出现故障前后的电压有无异常着手,一番量啊量发现Q97正常输出1.2V故障后为0V此管由U10控制先找一料板换U10。考机半天没见故障。后又考机一晚也正常。至此主板修复。分析U10性能不稳定用一段时间后不工作造成Q97无输出CPUVTT电压而导致出现花瓶闪烁后黑屏死。

网友:
没图 加2分吧

网友:
能抓到就好  这样的故障很容易判断成桥

网友:
花屏死机怎不先测各电压正不正常,复位

网友:
没图说什么D10 D34?  你在讲故事?

网友:
楼主上图啊!!没图!!看不见故障点!!

网友:
手机拍照不行,发电路图吧

网友:
见电路图附件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ms-7687-1.0(联想IH61M).zip

网友:
我上次有一张换桥了没有好 唉

网友:
是桥供电?

网友:
这种故障比较难修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就更直观了,我发过一个帖子也是闪烁的那种,不过是笔记本的,是内存供电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楼主 能发图看看么 让我们学学

网友:
是CPU的VTT供电

网友:
我这个颜色不对能不能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