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790GXB A2+主板软重启死机,求思路

楼主(2016-04-14):
        一块映泰TA790GXB A2+主板,可以正常开机使用,而且使用中很稳定,就是软重启会死机(有时候黑屏,进BIOS退出不黑,就卡死),按重启键进行硬重启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会报警,诊断卡跑码B1(有时候是其他代码)。有时候死机后按重启键也不能马上恢复正常,要关机断电等一会才行。刷过BIOS,加焊过IO、时钟芯片,还是一样,没啥思路了,求大神指导。

网友:
映泰的主板 三极管和排阻容易出问题

网友:
看看重启键链接的那些排阻啊!!电容之类的!!也有可能是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