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LT37630X雷击无法开机修复过程

楼主(2016-04-14):
送修机器:长虹LT37630X机器故障:雷击后电视无法开机修复过程:机器到这里已经是第三修,所幸前两个不会芯片级,板子没有被乱搞,装上电源板驱动板接好线,无反应,指示灯不良,测量电源板输出电压,24V正常,5VSB正常,5V输出只有3.5V,看来元凶在这里了,还好是电压板坏,要是驱动板坏就不好搞了,简单测量5V滤波电容有充放电过程,看着也不像怀孕了啊,难道怀孕时间短不显怀?算了剖开肚子看看怀孕没,测量还是3.5,看来冤枉它了,给它缝上继续跑,跑到一个貌似MOS管的地方,这个应该叫什么来着……好像是三端可调稳压器吧

,一直不动手学的东西也忘个七七八八了

,输入脚5.74,调节脚也是5.74,输出3.5.先把调节脚的电阻干掉,依然3.5,手头也没料板,把管子摘除直接短接输入输出脚,装好插电,灯亮了

短接开关,屏亮。把板子拆下来把短接的地方接上一个7v5a的二极管装机,装上按键板再测一下,没反应

看来按键板也坏了,拆下测量按键,七个坏了五个,把好的和坏的对调一下,测试OK,装机维修结束。收费:100

网友:
郭老板厉害呀,只是觉得图片清晰图低了点,毕竟没图纸,又看不清图,有时不好理解。

网友:
这个液晶电视有图纸的,如果加上图纸更清楚

网友:
厉害,哈哈,我还不会修电视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手到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