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款是么CPU 啊 属性显示的 I5

楼主(2016-04-14):
CUP上显示的 I 圈m 圈c 89 sroch
cpu

网友:
SR0CH 是CPU的型号。。 中间是数字 0 。不是字母 O

网友:
I5 2450M 3M 1333 2.5G SROCH 正式版

网友:
I5二代的CPU

网友:
SR0CH (Intel Core i5-2450M)

网友:
SR0CH 是i5的

网友:
这个CPU是I5正式版

网友:
I5 2450M 3M 1333 2.5G
你输入SROCH就知道具体型号了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某宝上一查就知道了

网友:
百度一下就知道了吧

网友:
百度一下就有了 二代 i5-245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