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的,技嘉-GA-P75-D3 1.1 现在真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桥大神速度告诉我,谢谢你

楼主(2016-04-14):
我现在手上有客户一块主板 技嘉GA-P75-D3主板,不触发,换就io了,做了桥了,也是一样,晶震也换了。求大神帮忙,今天就要,谢谢你们

网友:
再换Io看看咯

凤城 -2 这个帖子你也加2分,乱加分只能扣你2分

网友:
不触发 上来就换io 加焊桥 我也是醉了  待机电路  触发电路看看

网友:
跑线 看看中间是不是断路呗

网友A:
三板斧还没全呢,是不是把桥也换一换啊

网友B:
我有块华硕主板也不触发,其它待机触发条件都满足,就是南桥不发出slp_s3,加焊南桥有时触发,有时用手摸下晶振也能触发,晶振,皆振电容也换,还是那样.是不是南桥虑焊了.加焊南桥有时可以触发,应该不是南板坏了吧

网友C:
都换了,就要从电路入手了!不能一概的杀大件!也有可能是哪个地方断线了!认真查一下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三板斧还没全呢,是不是把桥也换一换啊

还没有刷BIOS啊 !!

网友:
。。开机电路,,你是不是还少差了什么!!??

网友:
江湖人称:一把抓 ......一上手就动桥    至少   先跑下线路  刷个BIOS什么的吧    感冒变癌了.....

网友:
先查开机的条件呀,,,,,,

网友:
http://so.chinafix.com/?kw=P75-D3楼主你先查IO的条件还有就是桥的条件啊,看下开关到IO有跳变吗。在查RSMRST等信号。不要动不动就干这干那

网友:
不触发很简单啊,查工作条件啊

网友:
不触发就先查条件,待机电压是不是都正常了,开关到IO,IO到桥,桥到IO,IO到绿线。

网友:
查开机电路吧

网友:
可以先查pwmbtn这个信号,有了就是ec部分的问题,没有就查桥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块华硕主板也不触发,其它待机触发条件都满足,就是南桥不发出slp_s3,加焊南桥有时触发,有时用手摸下晶振 ...

你的确实是南桥坏了,你换了看看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换了,就要从电路入手了!不能一概的杀大件!也有可能是哪个地方断线了!认真查一下电路

那5个条件都满足了,我真的不知道那里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没有刷BIOS啊 !!

也刷过了呀

网友:
先查查触发条件吧,别上来就干IO干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