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电视没有图像怎么回事?led液晶电视维修方法

楼主(2016-04-14):
电视没有图像怎么回事?led液晶电视维修方法

  彩电故障维修的成败,准确的判断故障部位,正确的检修方法和步骤至关重要。电视没图像怎么办?led液晶电视常见的故障有哪些?如何维修呢?下面小编就给大家介绍路一下led液晶电视主要故障及维修方法,以供参考。

led液晶电视 图1

  led液晶电视维修——液晶电视的主要故障及部位的判断

  首先检查图像处理电路是否出现异常;如果没有,说明数字变频电路内部存在故障。要维修液晶就要学会判断是那一部分有故障,这是第一步。

  1、开机出现无象无音,电源灯闪一下变成常亮,屏幕在开机瞬间闪一下白光。

  此故障多为背光驱动板损坏,在维修中也遇见过是屏内的灯管损坏的。

  2、出现开机一个时后花屏(马赛克),音正常。

  此现象一是数字板不良(过孔不通或IC接触不好)。二是机内连线接触不好。

  3、开机三无,电源灯不亮。一个是电源板坏,二是CPU部分工作不正常。

  4、灯闪不能开机:CPU总线工作不正常或开机程序IC(BIOS)不良,"BIOS"IC和CPU之间接触不良。

  (1)温度高:一般led液晶电视都放在客厅里,不外乎墙挂和座架式两种摆放方式,相同机型和购买时间相同的机器,挂墙的机器比座式的故障几率大,而且相同故障也早出1-2年,这多跟温度有关,这种情况下,可以装两个电脑上的风扇,以保证在保修期内不会因温度高而返修。

  (2)抗腐蚀性:除了客厅,靠近厨房的机器比其他的机器故障率大,而且它们的毛病都来源于接插件之间的金属表面的腐蚀,甚至还会导致双面板的铜眼腐蚀,产生这种现象的源头当然是空气质量问题了,对于这种情况的维修,可以采用用导热硅脂密封又不影响散热的方法,当然接插件的金属要用橡皮搽搽干净。

  (3)几乎所有的屏都会出现黑带,亮线的问题,修这个故障第一要有维修条件,维修完成后尽量用导热硅脂涂多点在COF的模组IC上因为这个问题也是温度引起。

led液晶电视 图2

  led液晶电视维修——液晶电视背光灯常见故障判断

  1、led液晶电视背光灯在交流开机瞬间液晶屏幕亮一下就熄灭,此时,伴音,遥控,面板按键控制功能均正常。

  此种现象是由于背光灯电路保护所致,原因多为背光灯升压板供电异常对于CCFL背光源电路,如果某一个背光灯管开路(常见为背光灯升压板上的灯管插座开焊或插座未插紧所导致的电路保护)或某根灯管断裂均可造成上述故障。

  2、led液晶电视背光灯开关机无变化,伴音,遥控,面板按键控制均正常。

  此故障需检测以下几个工作条件:

  1.背光源升压板电路的供电,常见大屏幕为24伏,极少数用120伏,小屏幕一般为12伏;

  2.CPU控制电路输出的背光灯升压板振荡器工作的开关控制信号,常见为高电平启动,多为3V—5V灯管点亮控制信号如果上述工作条件均具备,则可以代换背光灯升压板,如果代换背光灯升压板后故障如初,多为液晶屏组件中的背光灯管损坏。

  3、led液晶电视背光灯时亮时不亮

  常见为背光灯升压板的灯管插座与灯管接触不良,背光灯供电高或低实际维修中,24V供电用数字表测量不应该有1V的误差(电源板上输出的24V电压无论是空载还是带载都应该稳定)

led液晶电视 图3

  led液晶电视维修——电视没图像是什么原因

  1、led液晶电视没声音,没图像。高频或中放电路有问题,尽快请专业人士上门检修。

  2、led液晶电视机开机半小时后,既没声音又没图像,随后图像会逐渐模糊,直至恢复正常。如果电视机是购买了两三年的新式电视机,则为电脑控制部位故障;如果为老式机器,则是中放电路问题。

  3、led液晶电视刚开机的时候没有图像,用手拍一下或者碰一下有线电视线,就好了。扫描电路有元器件出现虚焊的现象,需要维修。

  4、led液晶电视开机后图像模糊,然后慢慢清晰。如果图像发黑、发暗且有臭味,则视放部分有高压聚焦,元器件坏了;如果图像没有以上特征,则为中放盒或者是数码盒故障。

  5、led液晶电视有雪花现象

  一方面可能是电视本身有问题,比如高频电路故障;另一方面是有线电视信号问题,先打广电报修电话。

  6、led液晶电视屏幕偏红或绿。

  如果是25、29英寸等大屏彩电,多半是显像管故障;21寸等小屏彩电大部分是色彩视放电路问题,维修比较简单。

  通过以上讲解,想必大家对led液晶电视有了更多的了解,如果你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按上面的方法进行检查排除吧!如果解决不了,一定要拿到专业维修店进行维修。

网友:
学习中 电视维修还没入门

网友:
暂时修过电视,闲着没事,瞎看看,了解一下,嘿嘿

网友(2016-06-26):
还没看得明白

网友:
认真仔细得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