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35J

楼主(2016-04-14):
故障 单独用电池能开机 一接适配器就开不了机器

网友:
单独用适配器也不行

网友:
查一下保护隔离

网友:
机器的问题了    你去测量了吗

网友:
华硕一般保护隔离问题,充电芯片可能性大点。

网友:
按照时序重点先查保护隔离

网友:
查查适配器检测信号  隔离之类的

网友:
昨天修了一台DELL也是这样

网友:
是EC和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