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太阳能蓄电池系统

楼主(2016-04-14):
自制太阳能蓄电池系统

  家里屋顶有两块300W的电板,满载发电600W。本来只考虑用于照明/安防/网络以及所有的设备控制电,比如热水器的点火供电,循环泵/太阳能的控制电等。目前用下来基本不够用,到晚上半夜时分,就会切回220v市电,与灰姑娘的南瓜车一样。

  电池是4块汤浅的12V/100AH的蓄电池,容量还行,大概有80%串联成48V系统。

图一 太阳能蓄电池系统

  太阳能MPPT控制器是30A的,太阳能板的开路电压90V,短路电流10A,正好合适。

图二 太阳能蓄电池系统

  原来用的是APC的UPS逆变器,效果不错,也很稳定,就是低频逆变,变压器的空载功率太高,一般情况下要2A,这样就有48V×2A=90W的浪费。现在换成了高频逆变,空载损耗只有48V×0.3A=14W。除了这些标准配置。自己还加入了欠压切换220V的功能,通过监控电池组的电压,当电压低于45V,就切换回220V供电的状态。确保这组线路任何时候都有电。

图三 太阳能蓄电池系统

  还加入了电池均衡功能板,这个是我自己设计的,和普通的被动均衡不一样,这个是主动均衡功能。可以放电均衡,也可以充电均衡,能量完全是在电池之间流动,没有耗能电阻,效率比较高。

图四 太阳能蓄电池系统

  最后在输出端,加了一片电能表,到目前为止,一年时间共发电400多度,平均一天才一度,要疯了。

图五 太阳能蓄电池系统

  可以说这确实是个非常好的实验系统。

网友:
高手在民间,什么时候也玩玩这个!

网友:
APC的UPS逆变器,自身功耗算是小的了,,,其它的还不如它呢

网友:
电池最多一年就要换了,高手啊

网友A:
赔钱赚吆喝,一年发电400度,电池寿命是多少?

网友:
一天才一度电,不划算啊,电池损耗都不止了,把电池卖了可以得好多度电了吧

网友:
很不错,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
太阳能板的开路电压是90V的,蓄电池是48V的,电能全被控制器和逆变器耗掉了,600W的光电板每天只生产一度电,真是得不偿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赔钱赚吆喝,一年发电400度,电池寿命是多少?

你说的对,其实电池也很贵的,,成本也不便宜,。。

网友:
个人认为不划算,支出大于收入,除非有国家补贴。

网友:
投入和输出 不成正比

网友:
个人认为不划算,支出大于收入

网友:
现在电池价格不低啊。。

网友:
是不是理解错误了,一天一度电,这是用市电吗 ? 400度, 我这里0。7一度,280元一年,不计其他损耗,一块电池可以用几年了

网友:
  比较偏僻的地方可以使用,大部分地区就免了吧

网友:
这应该是再做亏本生意

网友:
400度点也就2百多块钱啊!1投资这么大不合算吧!!要是坏掉后维修麻烦!

网友:
太阳能发电效率太低,而成本又过高

网友:
仔细核算 却是不合适 爱好没办法啊

网友:
算是个新鲜东西,不过,每天全负荷600W,按折衷8折功率,一年除掉2/3时间下雨、阴天等,每天发电才6.5个小时,怎么会如此低的效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