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80

楼主(2016-04-14):
手上这台n480,3v,5v下开机没有电流;12v下电流跑0.3之后掉到0.23,之后变零不断重启:16v《19v
都是这个样子,裸板跑的,加内存不加内存都是这个结果,求教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先裸板测量个单元电路电感对地阻值,如果无异常 通电 开机 测量内存主供电有没有 重点检查EC和桥 EC带不带独立的bios

网友:
看看是不是哪路电压没有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