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5进水维修怪问题求助,望高手指点

楼主(2016-04-14):
        前几天接到一台苹果A1465说不通电,上适配器果然是不通电,灯不亮,放机客户走了,拆出来一看进水了, 处理好后接电池开机了,装起来用着什么都正常,第二天客户来拿机,当面试着也正常,但客户拿回去就电话过来说开不了,灯闪一闪的。后来客户又拿过来,一看果然开不了,适配器灯黄色,按开关灯绿一下又变回黄色,再按还是一样。又拆机出来,当把电池拆下来再接适配器时自动触发进系统了,后关机装上电池再接适配器还是自动触发进系统,关机再开不触发了,电池和适配器断开再接上又自动触发。
       经过反复测试发现,单用电池不能触发,电池和适配器一起用可以开机,开机后充电放电均正常。而每次关机后都必须断开所有电源再接上才会自动触发。适配器上的灯变化是这样的,单用适配器和电池适配器一起用都一样,接上适配器为黄但黄灯只有0.5秒左右 马上变成绿色自动触发,绿灯两秒后变成黄色,后一直为黄色。关机不断开电源的话灯为黄色,按下开关灯变成绿色两秒又变回黄色,但没有触发。
        问高手这是什么问题
        又发现,WIN7按开关会睡眠,这机按开关可以睡眠说明开关没问题,问题是睡眠后也无法唤醒,情况和前面一样,灯一样

网友A:
BGA  烘烤个30分钟之后打对地阻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BGA  烘烤个30分钟之后打对地阻止

烘烤过了,开始水擦干后就烘烤过了,能开机阻值难打了

网友:
蛮严重的啊

网友:
高手在何方?

网友B:
这问题头一次见到,有没有大神出来解释下坝?

网友:
期待高手讲解

网友:
肯定还有腐蚀的地方

网友:
蛮严重的 而且 苹果的 PCB板 没事任何的标识

网友:
进水有点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头一次见到,有没有大神出来解释下坝?

大神,进水机你不烤板

网友C:
把键盘线拔了,可能是键盘影响的,看图纸单板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键盘线拔了,可能是键盘影响的,看图纸单板开机

我有键盘,换过了

网友:
我有一台  差不多的问题

网友:
建议还是进水的地方好好看看 有断线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