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前列腺炎的爱普生~~~~~

楼主(2016-04-14):
自己去年在淘宝买了一台L455打印复印扫描一体机 现在用了不到三月 得了前列腺炎
具体看图片

自己不会搞打印机  清洗了几次 没效果   来论坛求大神指点  哎  马云家的东西部可靠   奶茶妹家的不知道咋样?

网友A:
我只想说,我是充着这个标题进来的,谁知这个前列腺是前列线。估计喷头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说,我是充着这个标题进来的,谁知这个前列腺是前列线。估计喷头有问题。

你好 请问有牛掰的解决方法么 能解决问题给你发个红包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
我只会修电脑,办公设备没搞过。只是我旁边那家是修打印机的,看这个打印效果,估计喷头可能有问题。

网友A:
你可以试一下几次深度清洗,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一下几次深度清洗,看看有没有效果。

考虑过大墨量清洗 还没试    想来论坛找找朋友问问有无其他可行的办法  等会去试下 谢谢指导

网友:
应该是喷头给堵了。

网友:
大墨量清洗无效  哎 期待大神指点

网友B:
这个不用清洗喷头的只要放上一两天自己就好了越是洗越是不行你静止两天自己就会好的

网友:
用自带的软件清洗喷头,估计用的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用清洗喷头的只要放上一两天自己就好了越是洗越是不行你静止两天自己就会好的

这个是方法之一。。还有可以拆打印头出来用无水酒精冲洗喷头。。

网友:
要不是喷头堵,要不是墨水管道有空气了

网友:
谢谢大家 已经拿去让我哥修去了

网友C:
这个喷嘴检测效果不是很好吗,你想要说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喷嘴检测效果不是很好吗,你想要说的是什么

毛毛你好  黑色的喷嘴有问题  仔细看  下面打出来的字都有白线了

网友D:
仔细看 黑色的喷嘴的图。第一行第5个嘴没有通。所以打出来的字会有一根白条。

多清洗几次(隔20分钟),一般都能搞定。这不算严重。

如果不行,就拆下来用酒精泡喷头。

网友:
晕死,还以为真的前列腺炎和维修有关系。
楼主太幽默了

网友:
赌头,用清通液泡。实在通不了。就换头。

网友:
校正打印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 黑色的喷嘴的图。第一行第5个嘴没有通。所以打出来的字会有一根白条。

多清洗几次(隔20分钟), ...

你好 我这台L455实在不拆不下喷头来 能指教一下么?惭愧